[求助] VCO线性度

楼主(2012-08-22):
请问大神门:
        PLL中使用的VCO,对其输出频率(Fout)与控制电压(Vcon)的线性度有要求嘛?
        是二者的比值(Fout/Vcon)接近一个常数比较好呢?还是无所谓?

      本人所阅读的论文中没有提及这个问题的,可能是鄙人阅读量比较小吧,
还请各位予以指点。

谢谢!!!

网友:
这比值称为VCO gain 或是 oscillator gain, 单位是hertz/volt, 设计PLL 回路时一定会用到
至于它有没有一个最佳常数? 其实没有, 它是跟系统规格有关, 譬如frequency, phase noise, locking time....., 一般讲授PLL的书都会提到

网友:
学习过PLL的内容,不对的地方大侠们纠正下,验证下个人理解:
1.Kvco线性度并不太影响PLL的设计,一般来说在Kco的线性度和MOS,Res,Cap的线性度决定,在vco设计时,在电路工作的动态范围内,线性度都不会差到哪去,应该远小于PD,CP线性度引起的系统问题;
2.Kvco对PhaseNoise影响比较明显,在带宽,捕获范围容忍下,应该做的小一点比较好,应为PhaseNoise和Kvco^2成反比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谢谢您的解答,您提到了捕获范围的问题。再问一下:在tt,ss,ff,工艺脚仿真时是不是都必须覆盖VCO的输出中心频率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应该是必须的,而且最好是后仿,而且要覆盖温度引起的频率误差。

网友(2015-02-10):
如果你的VCO频率范围跨度比较大的话,kvco最好还是线性的吧,保证环路带宽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