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变压器 仿真 transformer

楼主(2012-08-22):
大家好,我现在在做片上变压器,遇到一个问题,变压器由初级次级线圈组成,初级有pin1,pin2 ,次级有pin3,pin4 。在ads momentum仿真时 我把pin1,pin2,pin3,pin4全设为pos,得到的是s4p文件,即4维s参数(如s11,s34,s44等),这个让我很纠结,因为一般是2维s参数,如何用4维s参数去算Lp,Ls,Q,值的呢?谢谢!

网友(2013-01-07):
变压器最重要的是它的互感,你可以把初次级线圈的一个端口接地后再进行momentum仿真,和进行四端口仿真的结果是一样的,你可以验证一下。这样四端口就变成二端口,你就可以按电感的计算公式算Lp,LS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