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encounter中怎么查看功耗??【已解决】

楼主(2012-08-22):
各位大神,我想查看一下encounter中的数字版图的功耗,该怎么查看呢?多谢了

网友:
report_power

再次强调,这种问题请先去check帮助文档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我用了命令,但是出现下面警告,结果还是没出现,请问版主这应该是在哪里设置呀?
    warning:view all is not active.please define it using 'set _analysis_view'command.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    工具什么版本?

楼主:
回复 网友C:

    encounter8.1,不知道什么原因,每次这个指令只能用一次,就算是界面操作都没法进行了,现在只能退出,重新加载。版主,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?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    看你的warning是MMMC进行的?

网友:
sorry,你的工具太老了
现在的趋势是所有design都要设置为MMMC模式,并且推荐OA格式

我无能为力

楼主:
回复 网友C:

    用的是bcwc。请问版主这是什么原因啊?难道真是像joemool版主所说,是版本太老的缘故?

网友:
report_power有个view的option,就是针对MMMC的情况。
也不一定版本问题,可能就是需要你设定一个view吧,你可以设置一个view,纯粹试一下看看

还是用PTPX做吧

楼主:
回复 网友C:

    斑竹,怎么设置view啊?我看了一下提示的   'set _analysis_view',这是属于设置setup和hold的,但是我在功耗分析时没用到啊。还有您提到的PTPX是什么啊? 求解。。。。。。。多谢

网友:
就是MMMC时候设置的,你找个资料lab啥的看看,坛子里有

就是用PT报一下

网友:
回复 网友D:

   可以报一下看看,记得坛子里有PTPX的推荐流程,可以看看
IR-drop得用voltagestorm,primerail,redhawk之类的工具看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    太感谢版主耐心解答了,我试一下

网友(2013-04-13):
回复 网友A:

    多谢提醒~我试了一下,应该是 reportpower
不过不知道怎么写encounter功耗分析所用到的.pp文件。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