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讲讲芯片测试的过程

楼主(2012-08-22):
小弟前后端的设计经验都有,就是没有做过芯片测试(还没到去工厂做测试的资格,那是我顶头上司,博士师兄的事,呵呵)。有没有前辈知道芯片测试的flow,里面的一些概念比如减薄、划片、蓝膜、贴膜、on wafer test什么的,咱们开个帖来讨论学习一下吧。求讲解,到工厂做芯片测试的流程是怎样的以及相关概念。。。

网友A:
别把封装和测试混在一起,是两回事,当然,很多人说封测,两者和二为一。现在很多公司倒是两者都做,深圳、上海这样的公司(叫工厂更适合)比较多。成都Intel也是做这个的。
测试一般就是分两类吧,中测和末测。也就是wafer test和chip test。中测必须用prober和ATE配合使用,全自动的,一个die一个die的测,不好的就打点,出一个wafermap,统计yield。打点应该是有磁性的,这样可以把废品吸掉。好的再封装。封装后需要用handler配合ATE一起来测试。也有人工进行末测的。当然,后面芯片还要做老化等,也要测试。

到深圳的封测生产线去过,也合作过,基本也就这样,Test Engineer主要准备Test Pattern和Program,对DC和AC参数要理解清楚,基本原理就是FVMI,FIMV等,高一点还要懂IDD,IDDQ测试,测试码点一般是设计人员提供的,要从VCD转为ATE的格式。生产测试严格讲应该使用ATPG产生的麻点,具有很高的Fault Coverage。
以上简单介绍,仅供参考。

网友:
谢谢上面的讲述,学习了!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能不能简单讲讲前端测试设计呢?正如你说的,pattern和IDDQ之类的都是由前端设计工程师做出来,再给后端ATE去测试。能否讲讲前端测试的行情?

网友:
小丫讲的很好!学习了

网友:
学习下啊  。多谢指教

网友(2019-04-08):
引用 网友A:
别把封装和测试混在一起,是两回事,当然,很多人说封测,两者和二为一。现在很多公司倒是两者都做,深圳、 ...

网友B(2019-05-13):
引用 网友A:
别把封装和测试混在一起,是两回事,当然,很多人说封测,两者和二为一。现在很多公司倒是两者都做,深圳、 ...

谢谢前辈,小弟想问一下,芯片是如何测试最高工作频率的呢?同一个wafer上的die,由于工艺偏差带来的影响是如何测出来的?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谢谢前辈,小弟想问一下,芯片是如何测试最高工作频率的呢?同一个wafer上的die,由于工艺偏差带来的影响 ...

不是做测试的,不过之前遇到的产品都是用Ring OSC来表示速度快慢的

网友(2019-07-03):
引用 网友C:
不是做测试的,不过之前遇到的产品都是用Ring OSC来表示速度快慢的

感谢前辈的回答

网友(2020-04-15):
有没有一个完整的流程的分享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谢谢前辈,小弟想问一下,芯片是如何测试最高工作频率的呢?同一个wafer上的die,由于工艺偏差带来的影响 ...

大部分机台可以支持shmoo,可用shmoo来找到这个最高工作频率边界,
有的机台可以支持量产模式的shmoo,

网友(2021-01-27):
2L大佬所说的测试“码点”是指test pattern吗?

网友:
封测一家,可以互相学习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