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DC综合时需要加入哪些文件?[已解决]

楼主(2012-08-22):
DC综合时需要加入哪些文件,哪位大神给详细说下嘛?谢啦!

网友:
user guide……
学这些东西,光问是没用的,这是最基本的东西

网友:
为什么这个帖子都火了呢?

网友:
1)在工作目录下创建db(存放DC综合生成的项目db文件)、lib_syn(存放库文件)、log(存放综合程序运行报告)、netlist(存放综合网表)、rpt(存放综合结果的数据报告)、script(存放脚本文件)文件夹,并将.synpsys_dc.setup文件拷到工作目录下。
2)DC启动时,会自动搜索工作目录下的.synpsys_dc.setup文件, 根据文件中的内容来设定综合环境。因此,在启动DC前,可以先修改.synpsys_dc.setup中库文件的路径(也可以在进入DC后设置)。
set search_path    "$search_path ../ref/db ./scripts" ……指明库所在的路径
set target_library "sc_max.db" ……目标库
set link_library   "* sc_max.db" ……链接库
set symbol_library "sc.sdb" ……特征库
不知道看完这些你现在是否明白?

网友:
1.库文件 2.dc启动setup文件 3.约束文件 4.rtl文件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 谢谢,谢谢!

网友:
.db的库文件,.sdb的原理图库,源代码,找一个现成的综合脚本看看吧

楼主(2012-09-24):
谢谢诸位,DC已过

网友(2018-06-13):
回答的挺有意思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