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modelsim仿真fpga定制ram,出现module altsyncram not defined

楼主(2012-08-22):
如题,modelsim仿真fpga定制ram,出现module “altsyncram” is not defined,已经新建了两个,altera的基本库和cyclone的器件库,但是还是出现这个错误

网友:
fpga的ram直接用rtl寄存器阵列来写就好,综合工具会自动认成ram。例化ram ip仿真起来又慢又麻烦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 哦,我试试吧,多谢,但是那个仿真的问题是咋回事啊?

网友:
没有 加全

网友:
应该是库没加权,你在生成ALT RAM的时候,是有对应的库文件信息的,你仿真的时候调用就OK了。

网友:
altera仿真完整需要加4-5个库,当然也和你用到的哪些模块有关

网友:
需要编译ALTERA的库