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讨论] iic总线

楼主(2012-08-22):
大家好!小弟问大家一个问题,iic总线在进行单字节写时,发送了数据字节后,然后应该把数据线怎样处理?比如说向这个图。

网友:
发送完数据字节,释放总线,等待slave响应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释放总线意思是master 内的数据线拉至高阻吗?

网友:
master端把接口设置为输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