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IP核乘法器的调用

楼主(2012-08-22):
我用ip核生成了一个乘法器,在工程中进行例化调用,用modelsim仿真时说我的乘法器没有绑定是怎么回事呢。
# ** Warning: [1] pi.vhd(80): (vopt-3473) Component instance "mutl1 : mutl" is not bound.
# ** Warning: [1] pi.vhd(81): (vopt-3473) Component instance "mutl2 : mutl" is not bound.
记得以前就是这样弄得好好的,这是什么原因呢

网友:
是不是前面没有申明相关核哦?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 谢谢你哦,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,我又重新弄了一遍,就可以仿真了,现在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

网友:
现在的综合软件都支持直接写了,你在程序中写A*B,综合后就给你放到乘法器里了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    奥这样啊,那下载之后也是可以正常运行的吗?我的一个资料上面写的调用乘法器也不用定制ip核什么的,因为我用的是xillinx那个spartan3系列的的cx3s1000,里面就有乘法器,他就直接用例化语句例化mutl18x18这样,下载之后就能正常运行了,但是用modelsim仿真时就不能进行仿真,如果定制ip核的话modelsim能进行仿真,我没有试过下载,不知道能不能正常运行,还有就是你说的直接用*号,不知道这三种方法有什么区别?

网友:
原则上基本没有区别,主要取决你对综合器的设置,它会自动映射成硬件。仿真不起,是不是开始你没有将相关器件仿真库添加完整哦。猜想。呵呵

网友(2015-05-27):
我也遇到类似的问题 ,调用Quartus中的乘法器,它提示
# ** Warning: (vsim-3009) [TSCALE] - Module 'mult_8' does not have a `timescale directive in effect, but previous modules do.
#         Region: /mult_8_tb/DUT
# ** Error: (vsim-3033) D:/project/mult_8.v(6): Instantiation of 'alt_mult_8b8' failed. The design unit was not found.
#         Region: /mult_8_tb/DUT
#         Searched libraries:
#             D:\project\work
# Error loading design

求高人解答,谢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