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关于layout最小格点的疑问

楼主(2012-08-22):
关于layout最小格点的疑问,如下:

1. layout 中为什么要设置最小格点?
2. 不同工艺层(layer)的最小格点是否有区别,为什么?
3. 最小格点的设置与工艺的特征尺寸(如130nm、90nm、65nm等)是否相关,为什么?

希望哪位大侠给予回答,不胜感激!

lixiaojun707

网友:
这个格点是设备都要求。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1. 设置最小格点有几个原因:a. 版图是点阵格式的,不是矢量格式的 b.光罩电子束刻录有最小间距等要求 c.Layout经常也要用到坐标方式来做 等等
2. 不同工艺层(layer)的最小格点是没有区别,做过layout的应该都知道,EDA软件里是按项目来的,实际Layout的时候,并不是每一层都是画的,有的层是生成的,如果有区别的话,最小格点更小的层在其它层上就是Off Grid了
3. 最小格点的设置与工艺的特征尺寸(如130nm、90nm、65nm等)相关,比如65nm,实际即为0.065um,你再设个最小格点0.01um的话,都无法得到0.065um这样的版图

以上为个人看法,供参考!

网友:
工艺越先进 能做的CD越小 要求格点越小 mask要求grade 越高的

网友(2013-01-06):
天真。软件公司花巨资,搞点点,最后没有用,可能么?

网友(2013-08-09):
当然有关系,但是不同层的最小格点应该一样!

网友(2013-09-15):
回复 网友A:

    一看就是行家,顶一个

网友:
no idea about that

网友:
是的,做MASK也是有要求的。

网友(2013-11-27):
首先定义一个工艺就会定义自己的最小格点,画出来的图形的尺寸一定是最小格点的整数倍。比如说1um的格点是0.01 。那么工艺厂提供的pdk 中的所有图形都是基于0.01这个格点画的。那你用刚这个工艺你就需要用这个格点或是比这个格点要大的格点,才能保证你画的图形在格点上。这个格点对应到fab的精度问题,还有mask厂的精度问题。如果你违反了这个格点当做mask的时候 他们会自动把图形拉着格点,这样会有风险~

网友(2014-04-04):
关于layout最小格点的疑问,如下:

1. layout 中为什么要设置最小格点?
2. 不同工艺层(layer)的最小格点是否有区别,为什么?
3. 最小格点的设置与工艺的特征尺寸(如130nm、90nm、65nm等)是否相关,为什么?

   a) layout min grid 是为了满足 mask size 精度最小单位
   b) layout 所有layer 用的都是同一个grid,因为所有层次都同时显示在一个界面上这个grid 是尺寸精度最高的决定的;( 一般CT poly mt1 这些层 mask grade 最高 well 的pad  well 的grade 低)
    c) 工艺特征尺寸越小  grid 当然相对也越小了  接近的可能是一样的   比如说018 013
65 55

网友(2014-07-10):
看drc rule里面的要求啊,不然画半天最后检查通不过