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跪求各路大神帮忙解决一下误差放大器的一点问题

楼主(2012-08-22):
这是一个最近在仿的误差放大器(师兄的论文中提到的),控制电压为V5,电路描述的工作原理是通过比较R8上的分压与V1,Q7集电极的输出则会变化,Q12的电流也会随之发生变化,那么镜像到Q13上,电流也会变化,最终Vout的值也就会发生变化。论文中写的工作情况是:Q6、Q8组成的差分对开始工作,当电压增加时,Q7集电极电位变低,Q10、Q11电流增加,通过Q12镜像使得Q13的电流增加,输出电压开始下降,工作比也开始下降。当电压是在如图所示的变化范围内,这时的输出电压随着输入电流的增大而减小,呈线性变化。以下是他的仿真图:
其中,上面一条曲线为V5的变化,下端为输出电压的变化,可以看到的是电压明显被放大了。

但是,在我仿真的过程中(使用的是他的model),发现了一个较为严重的问题,当Q8端的电压大于Q6端的电压,Q7集电极输出电压下降幅度太大,当Q8端电压小于Q6端电压,则Q7集电极输出的高电平变化幅度不大,如图所示:  最终的输出电压:
完全不是理想曲线。
想在这里求助各位大神,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让Q7集电极的输出变化幅度不要这么大,我尝试改过Q5宽长比,但是效果不是很理想,最终的到的放大倍数太小,不能满足后面电路的需要,在Q7集电极上加电阻也尝试过,但是也不好。我想要达到的效果是Q7集电极电压的变化要很合适,能右端的放大器能起到放大作用,不能变化很小。
在这跪求各位大神提供解决思路啊!!!  不甚感激!!!

楼主:
自己顶一个,没有哪位大神帮下忙么?

网友:
第一级的增益太大? 第一级的gm=Ic/Vt ,输出电阻可以看成 1/lamdaxIc 这个增益跟你的宽敞比没关系吧,主要取决于这个mos管的L,L取小一些试试吧。
一点一点的电路来看,分析静态工作点吧。

网友:
放大器工作正常的话,|Q6-Q8|=|Q8-Q6|时,输出电压的变化幅度应该是差不多的;变化幅度太大可能是增益太大,可以适当减小Q4/Q5的沟长,或者将R2适当增大试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