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AMS LAB中报找不到discipline.h文件

楼主(2012-08-22):
用5141u$r6和1U$920运行AM$ designer lab.
运行到am$_SARlab时,发现无法进行编译
报错找不到discipline.h和constrain.h,导致verilog语法都无法编译。
搜索了下,确实没这个文件,但我又不是很了解这两个是什么。
看起来应该是基础库没load进去的。
应该如何解决。
谢谢!

楼主:
有没有人碰到过类似情况啊?

楼主:
不知道什么原因,cr@ck,lic,软件版本等多种方法都试过,解决不了。
最后对这个LAB中的view为module的重新新建一个verilogams的view,再在HE中把module换成verilogams,就可以正常run下去了。

楼主:
原来用的5.5版的LAB,出现上面的问题,用上面的方法解决了。
又下了个5.7版的,没问题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