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求助:PT里面关于lacth的time given to startpoint 和 time borrowed from endpoinit

楼主(2012-08-22):
PT里面关于lacth的time given to startpoint 和 time borrowed from endpoinit 有什么区别 ??  这个值是怎么得到的呢?? 3X a lot!

网友:
set_max_time_borrow  命令控制的,

如果不写, 就是用最大的,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    版主 请问time given to startpoint是什么

网友:
LATCH是电平触发,DFF是沿触发,LATCH和DFF比较可以在更晚的时间触发信号,也就是说数据信号可以来得比较晚,组合逻辑延时可以更长一些,相当于给了startpoint更多的时间,欢迎大家补充啊

网友(2022-04-06):
timing slack借用