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复数a+bi求模近似算法 ,sqrt(a^2+b^2)

楼主(2012-08-22):
当a >0,b>0
a<4b时,
sqrt(a^2+b^2) 约等于(7a+4b)/8
这是为何啊?

先道个谢!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    求两个式子的平方差,再加入a<4b的条件,推导一下。a^2+b^2=(49*a^2+16*b^2+56ab)/64 --> 15*a^+48*b^2=56*a*b--->15*a/(56*b) + 48*b/(56*a)=1,令x= a/b,则 15*x/56+48/(56*x)=1,当x < 4时,约等于1

网友:
很容易推算。不过求模用cordic最好。

网友:
向小学时流行的速算方法一样,仅适用于特殊情况,一般case,还是要用CORDIC。

网友:
近似的式子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最后一步还是不大明白啊。能不能再讲一讲详细?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    令y= 15x/56 + 48/56x,用Matlab画曲线处理,你就可以看到,x在什么情况下 y~=1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