ic6151用hspice仿真出错

楼主(2012-08-22):
RT,我是用按照HSPICE集成在IC5141的方法集成进去的,启动6151都没报错,但是仿真的时候hspice给报错了,如图  ,我可以确定我的hspice没有license的问题,我直接用命令行测试过。
不知道这个是如何一回事?望求解,多谢! 5141集成hspice.rar (2.21 KB , 下载次数: 89 ) 这个是我在eetop上找到的那个方法

网友:
syntax error ?  I could not understand it.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please watch carefully,it is not syntax error, it says some about unexpected value for seed, i can's understand what the output file mean

网友:
it seems that sth is wrong with the configuration file ?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i don't know what cause the error, i just integrated the hspice into ic615 in the same way of into ic5141

网友(2012-09-21):
I am not sure if there is sth wrong with the file path/to/hspice/meta.cfg,
pls dump it there,
you can check hspice_integ.pdf for the specific way to integrate hsp into ic61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   I did not modified the meta.cfg file, and just integrated it as the brochure says. And if I run the netlist by spectre once, then I can run it by hsp in second without any errors, so it really confused me.

网友(2012-11-30):
what the 4uck i just downloaded?
Cmon man youre wasting people's time with such threads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