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timing check

楼主(2012-08-22):
各路神仙,兄弟有个问题求助一下,对于各种需要check的timing来说,一般似乎是定义在库中,也就是db中,db不可读,lib可读,那么lib文件中哪里定义了这些信息,比如setup hold recovery removal?
此外,ICC是否会自动check这些timing?还是需要打开某些变量才能check

网友:
需要sdc文件,icc才会check timing。lib中定义了setup hold....等timing参数的,具体打开lib搜timing应该可以找到。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   一部分在dotlib中,比如你说的setup/hold etc,还有一部分定义在sdc中,默认会check,不需要特殊设置.

楼主:
现在的问题是,有条path,ICC没有报出来,而PT报出来了,不知是什么原因。ICC report start point and endpoint显示no path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