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基于jtag的dft怎么实现的?

楼主(2012-08-22):
用jtag来做dft,有没哪个tool支持这种功能?

网友:
mentor的就支持吧,也可以只用tool做scan,jtag自己做

楼主:
synopsys公司的tool有没支持这个功能

网友:
你要用在哪里?是CPU/DPS上的吗?那可不是简单的。听说汉芯就栽在这上了。如果仅是一般的BSD,synopsys有BSD Compiler,好像可以用BSDL语言描述,不知道能不能生产TAP Controller。User ID是不是能加上?同问使用过的人来回答。

网友:
是说jtag的boundary scan吗,mentor就可以

楼主:
不是boundary scan,是想做design for test(dft),用jtag来做,不过好像很少tool支持这功能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   没有明白基于jtag的dft具体指的什么,是说jtag接口用作scan test吗

网友:
你们说的是JTAG的bring up把

网友(2012-11-21):
Mentor的tool似乎支持。

网友(2013-06-20):
也想知道jtag的dft的具体含义?

网友(2013-07-22):
同问,到底要用jtag口干嘛