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关于环路稳定性问题?

楼主(2012-08-22):
为什么有的电路环路PM都30°一下了,但是0db带宽足够的小(100khz以内),都可以认为是稳定的,反之如果0db带宽比较大,就不一定是稳定的了。拉扎维书上不是说都必须大于45°吗?

网友:
不解!
凑个热闹,加一个问题.
二阶chargepump PLL中,虽然在0dB时,PM~= 90 ,但在低频段,增益很大,相位却在-180左右,PLL环路为什么是稳定的?看反馈环路的PM是看整个频带看最小的PM还是看0dB是的PM?
理论上反馈环路稳定时,环路增益为0dB,所以看PM是不是应该只看0db的PM呢?
求解!

网友:
俺就知道 PM不是判断环路稳定的的充分必要条件