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ERC PATHCHK GROUND &&! POWER,怎么解决?

楼主(2012-08-23):
ERC PATHCHK GROUND &&! POWER,怎么解决?这个错误是说Nmos的S端没接到地吗?但是电路中S端是接在另一个NMOS的D端的,不应该接地的,不知道为什么这样报错。。。。希望前辈们多多指教~~~~~

网友:
是说MOS有不到电源,到地的通路,电气错误,是说那一路的电路没有到VDD的通路,有些是电路上的问题,LAYOUT改不了,比如传输门就经常有这种错误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哦,明白了!!非常感谢!那么这种错误不改的话,影响大吗?当然在lvs没有问题的情况下。。。

网友:
ERC PATHCHK GROUND && !POWER
ERC PATHCHK !GROUND && POWER
ERC PATHCHK !GROUND && !POWER
遇到这样的错误时,只要确保LVS正确
一般layout方面不需要修改
但是问题最好和designer确认下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嗯,好的~~谢谢!!

网友(2020-10-31):
tsmc18rf 工艺库的话
vdd 和 ground 的 label 要用 poly1 lvs 层才行, 用 poly1 pin 层和 别的层 都不能通过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