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由perl产生excel,求助

楼主(2012-08-23):
如何在perl脚本里,将处理过的并存入哈希的数据,生成excel文档,哦对了,是在linux环境下。。。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多谢!!!

网友:
use SpreadSheet:arseExcel
use SpreadSheet:WriteExcel

两个经典的 模块

网友(2012-10-29):
版主有没有关于这两个模块的使用说明

网友:
不会用模块的话,也有简单的办法

直接打印, 数据之间用逗号分隔,文件名存成 *.csv,控制好输出时关键.
然后用excel可以直接打开的,需要excel格式的话,另存就好了

所谓“CSV”,是Comma Separated Value(逗号分隔值)的英文缩写,通常都是纯文本文件。出现在档案总管中的档案类型是「逗号分格」,依计算机原来的设定,如果直接点选该档案,计算机将以EXCEL的模式开启该档案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