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mos管的匹配问题

楼主(2012-08-23):
请教各位一下:
1. 对于一对match well的pmos管,multiplier=4。用ABBAABBA更好还是ABABABAB更好或者ABABBABA?当然两边会有dummy,我只用一排,不用两排。(主要是想知道这几种的区别)
2. 像ABBAABBA就可以合并相同的极,合并好还是不合并好?另外,如果合并了,旁边两边的dummy使用虚拟栅?

我用的是.18um的工艺。在制作的时候因为光刻是有一定的角度的,我担心合并会对匹配有影响,但合并面积会小很多。不知道大家在做.18um的时候怎么处理的?
先行谢过了~~

网友:
1.ABABBABA+dummy,管子大了还是做二维的更紧凑
2..18的没做过,所以只针对大线宽的说下个人的看法。如果要合并,那最好保证所有的管子或者说A与B整体上是一致的,包括S/D与gate的寄生电容,dummy+dAssBddBssAddAssBddBssAd+dummy
如果是这种结构,精度要求很高,建议采用二维方式做,你可以比较一下,二维方式的X/Y的跨度相对X轴肯定要小,更加紧凑
其次,注意一下电流走向,以及gate的寄生电容一致

网友:
同意楼上说法才,如果一定要用一维的话,就采用ABABBABA的结构,分散性更好。

网友:
其实有个很简单的方法,就是计算加权值,如果A、B的加权值相等,则匹配最好。你所提到的ABABABAB和ABBAABBA两种,通过计算第一种A的加权值为(1+3+5+7)/4=4,B的加权值为(2+4+6+8)/4=5,则A不等于B,匹配太不好。再看看第二种A=(1+4+5+8)/4=4.5,B=(2+3+6+7)/4=4.5则A=B,所以第二种方法最好。当然这只是一种理论算法,也要结合实际考虑。最好最好二位共质心结构。

网友:
比较想知道ABABBABA和ABBAABBA这两种的区别?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谢谢回复,学到了!按照你的办法来算ABABBABA和ABBAABBA都是匹配的,那你在画图时采用的那种?或者两者有什么区别呢?多谢~~

网友:
ABBAABBA更好。
以下计算是为一个简单的估算,主要是讲方法。以温度为例,在共质心,一维的条件下
假设在这个器件的范围内,以对称中心为原点,温度为:T=T0+kr+sr^2,一般情况下s《k;
计算器件的一阶温度效应产生的delta值:kr项因共质心被抵消,delta=A*[sum(r^2)]
计算器件的二阶温度效应产生的delta值,去除可以舍去的项s^2*r^4:delta=B*[sum(r^2)]
更为高阶的效应忽略不计;由此得:delta=(A+B)*[sum(r^2)]

ABBAABBA:
A;sum(r^2)=2*[0.5^2+3.5^2]=25
B;sum(r^2)=2*[1.5^2+2.5^2]=17
差值:25-17=8

ABABBABA:
A;sum(r^2)=2*[1.5^2+3.5^2]=29
B;sum(r^2)=2*[0.5^2+2.5^2]=13
差值:29-13=16

由此可见,ABBAABBA是优于ABABBABA的

这是我的看法哈,欢迎大家批评指正

网友:
我想说,BT

网友:
越简单越好.没必要瞎折腾.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     加权值是怎么算的?里面的1、3、5等等值是怎么得到的?有点不太懂

网友(2013-11-19):
dAsBdBsAdAsBdBsAd,面积是最小的

网友:
这么复杂,,一般的放大器要是按照对称做,仿真来看是AAAABBBB是最好的。要是匹配加仿真的话,就ABABABAB或者ABBABAAB,输入线,电源地线都从两边给。。。。前面说的ABBAABBA,A在两边,B在中间,个人认为是不怎么好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