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maximum current density for 1M是什么意思

楼主(2012-08-23):
design rule文档里对metal1的描述里有
maximum current density for 1M  1.5mA/um
maximum current density for 2M/3M  0.8mA/um
请问这个1M,2M,3M指的是什么?

网友:
字面意思啊,1层的金属最大电流密度1.5mA/um  看看EM的定义吧。这里因为工艺已经确定了每层的厚度,所以只有/um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 下面这句maximum current density for 2M/3M  0.8mA/um是什么意思呢?不应该每层金属就一个最大电流密度吗?

网友:
2M/3M金属层上,每1um宽度容许通过的最大电流是0.8mA
因为金属层的厚度不同,同样宽度的走线上的current density可以不一样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    它在描述metal1的时候是for 1M :1.5mA/um ;  for 2M/3M :0.8mA/um
          描述metal2时又是   for 2M :1.5mA/um ;  for 3M :0.8mA/um
          描述metal3时是      1.5mA/um
    本来单独描述每层金属的电流密度我是理解的,但是这样一写, 就有点糊涂了~~

网友:
是不是同样的metal,有不同的厚度可以选择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    没有吧~~没在任何文档里看到过~~我用的上华0.5um的,这么老的工艺,应该不会一层金属还有不同厚度选择吧?

网友:
TOP metal is 1.5mA/um, inner is 0.8mA/um
2M means 1P2M, TOP is M2