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在nano route 的时候出现the metal thickness of routing layer me1 is 0.000000

楼主(2012-08-23):
如题。我查看了lef文件,没有发现问题啊
LAYER me1
TYPE ROUTING ;
PITCH 1.2 ;
OFFSET 0.6 ;
DIRECTION HORIZONTAL ;
WIDTH 0.45 ;
SPACING 0.45 ;
RESISTANCE RPERSQ 0.062 ;
CAPACITANCE CPERSQDIST 0.2004 ;
AREA 0.49 ;
END me1

而且我记得以前也做过一次nano routing,通过了,用的是同样的LEF文件。

网友:
这个lef是排在第一吗?
用captable了吗?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   是排在第一的。一共两个lef,这是标准单元的,还有一个是ram 的。我是菜鸟,请问,什么是captable?

楼主:
已经解决了。TRIAL route 的时候出现了一些拥塞,优化后拥塞不见,再nano route就没问题了。谢谢大牛指点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