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SOT23-3的散热问题?

楼主(2012-08-23):
请问哪位大侠知道SOT23-3封装的散热问题?
比如说能最大承受多少的功率,结温不至于升到140摄氏度以上。
谢谢!

网友:
热阻×功率+环境温度=结温

热阻这个东西有点复杂。。。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2楼说的不错,你可以试着让封装厂提供些数据,这个主要和封装的材料关系比较大,同样的封装形式,采用的塑封料不同,还是会有些差异的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 多谢了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