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讨论] Tetramax分段生成的pattern与不分段生成的pattern的区别

楼主(2012-08-23):
大家好,问一个使用tetramax分段生成pattern与不分段生成pattern的问题?

现在我使用write_pattern中的两个options,first和last来生成分段的pattern来同时simulation我生成的pattern的过程,我想问下,比如我的设计中有2313个pattern,我使用分段的方式来生成pattern,比如我生成5段pattern,如第0个pattern到第400个pattern为第一段,使用write_pattern -format verilog -serial -first 0 -last 400,第二段为从第400个pattern到第800个pattern,write_pattern -format verilog  -serial -first 400 -last 800,依次,生成第三段write_pattern -format verilog -serial -first 800 -last 1200,第四段write_pattern -format verilog -serial -first 1200 -last 1600,第五段write_pattern -format verilog -serial -first 1600 -last 2000,第六段write_pattern -format verilog  -serial -first 1600,同时我也生成了write_pattern -format verilog -serial整个pattern,我、生成了这六段pattern后,我就可以同时对这六段pattern进行simulation了,这样便可以观察者六段pattern中每段pattern的情况了。

但是我去比较分段生成这六段pattern中的pattern的数据是否与不分段生成的patternd的数据是否一致,发现与我不分段生成pattern里面的值不一样,我比较的情况是,比如我拿我第二段pattern中的第500个pattern与我不分段生成pattern中的第500个patern去比较,发现LOAD0,LOAD1,LOAD3以及UNMASk这些值都不一样,请问这种分段生成pattern的方式是否有效,它能够有效替代不分段生成的pattern吗(这里是指如果我每个分段生成的pattern进行simulation仿真OK的话,就能证明我整个不分段生成的patttern仿真也OK,因为不分段生成的pattern进行simulation真的很慢)?

希望和大家一起讨论下这个问题, 谢谢!

网友:
用VCS仿真吗?

楼主:
是的,是用vcs仿真。

网友(2013-01-04):
小弟也刚接触tetramax.那位大侠请帮忙回答上述问题,俺也看看。谢谢

网友:
好高深哦

网友:
应该是不一样的。
因为你要做后面几段的仿真,必须先把内部寄存器灌last pattern capture后的值,然后再进行下一步的load unload这样和真实情况才是完全一致的。
你可以比较下分割后的第一个pattern,是否和上一个pattern capture后的值基本一样。

网友A(2018-02-12):
你也可以生成全部的,然后选择从哪一段开始仿真,前面的比对结果不care就行了,这样也能快一些

网友(2018-07-13):
我也刚开始做,学习一下

网友(2020-07-28):
引用 网友A:
你也可以生成全部的,然后选择从哪一段开始仿真,前面的比对结果不care就行了,这样也能快一些 ...

你好,请问下如何跳过前面的pattern不跑?比如说,我的pattern很长,在第2544个pattern时出错了,我需要仿真debug,那我如何设置可以从第2543个pattern开始仿真呢?谢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