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ICC多电源设计流程遇到问题了,大侠帮忙看看吧![已解决]

楼主(2012-08-23):
目前这个芯片有三个电源,spi、bb、fifo,spi是常开的电源,我的流程是这样的!
1、
create_power_domain spi
create_power_domain bb -elements ****
create_power_domain fifo -elements ****
这步没有问题的。
2、
create_net -power DVDD_SPI  //spi的电源
create_net -power DVDD_BM  //bb的电源
create_net -power DVDD_FIFO  //fifo的电源
create_net -ground DVSS  //公共的地
这步也没有问题,下一步出问题了!
3、
create_supply_net DVDD_SPI -domain spi
set_domain_supply_net spi -primary_power_net DVDD_SPI -primary_ground_net DVSS
这个命令出现了错误:Warning:Nothing implicitly matched 'DVSS'

这个流程不知道哪里出现问题了,找了好些资料也不得头绪,还请大侠指点下了!

网友:
create_supply_port DVSS
connect_supply_net DVSS -port DVSS
create_supply_port DVDD_SPI -domain spi
connect_supply_net DVDD_SPI  -port DVDD_SPI
这些primary supply没有port从哪里来,而且一般还需要create一个default的domain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default domain是指的什么的?

网友:
无论哪个domain是always on还是shutdown,都要保证power的可传递,从PD_TOP向下PD传递:
create_supply_port XX -domain XXX
create_supply_net XX -domain XXX
connect_supply_net XXX  -port XXX
即每个domain都要有以上设置才能保证电源网络的正确性。

网友:
应该是connect_supply_net XX  -port XX,而且还要指定每个domain的primary pg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   嗯,大概了解了,多谢了,我再试试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