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DFT S19 Violation

楼主(2012-08-23):
请问各位大侠, DFT中报出的S19 violation,说nonscan dff disturb 是什么意思呀?
看它电路没有插上scan, 这可能是什么原因呢?请帮忙,多谢。

网友:
若你的设计中,对一些寄存器设置了set_scan_element false的话,tetramax产生向量的时候,就会有S19的warning

楼主:
    嗯。多谢。

如果clk没有做mux的话,也会产生这个现象。

网友:
主要是指一些不可控的scan cell或者exclude 的scan cells.

网友:
查看下是哪些cell造成的,是不是你想让他不窜入链的,
如果coverage相当高了有几个没窜入也不要紧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