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cadence stb分析与Middlebrook方法测的环路增益的异同

楼主(2012-08-23):
最近在看测环路增益方面的知识,有几个问题想求助各位大侠:
1、cadence中stb分析可以得到环路增益,那么它采取的方法和在spice中采用MiddleBrook method测到的结果有什么不同?
2、采用stb分析,在同一个环路不同的点断开添加iprobe,测得的环路增益和相位裕度都不同,怎么判断哪个是对的?断开点插入iprobe有什么讲究吗?
3、对于全差分运放,共模反馈环路如何仿真它的环路增益和相位?
晕啊,希望牛人们提供点意见,或者参考文献,指点一二,小弟感激不尽!!

楼主:
自己顶一个

网友:
忘了MiddleBrook的原理,是否实际上要算两次,然后得出结果。根据理论分析,两次计算的结果准确些,而且测试点放在哪里都没关系。Linear的LTspice里有详细例子。
STB的原理和限制不太清楚。

网友A:
[1] Middlebrook, R.D., "Measurement of Loop Gain in Feedback Systems", Int. J. Electronics, vol 38, No. 4, pp. 485-512, 1975
[2] Michael Tian, V. Visvanathan, Jeffrey Hantgan, and Kenneth Kundert,
    "Striving for Small-Signal Stability", IEEE Circuits and Devices Magazine,
     vol. 17, no. 1, pp. 31-41, January 2001.
【2】在【1】的基础上有所改进:1)考虑了反向反馈;2)计算量小些;
详见LTSpice的例子loopgan.asc 和Loopgain2.asc;

楼主:
非常感谢你的回复!
请问LTspice是什么?哪里可以找到?

网友(2013-03-18):
Middlebrook方法是做两次AC仿真,分别计算电压和电流的环路增益。如果在高阻点打断,则电流增益的计算可忽略。最后合成一个总的增益,T=Ti*Tv/(1+Ti*Tv).
Cadence的stb我认为是源自Middlebrook方法。
Middlebrook老先生已仙逝,在此表达敬意!

网友(2016-09-26):
学习了,最近一直在找hspice的lstb仿真

网友:
原来Middlebrook源自人名,学习了。

网友(2018-04-13):
回复 网友B:

    大神,能否问一下,在Middlebrook method中,ix(Vx)的real part和imaginary part指的是什么呀?

网友(2021-06-25):
引用 网友A:
[1] Middlebrook, R.D., "Measurement of Loop Gain in Feedback Systems", Int. J. Electronics, vol 38,  ...

感谢层主的资源,真是见多识广