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[已解决]请教encounter新版本如何添加IPO

楼主(2012-08-23):
请问各位,目前在用新版本的encounter,在import design的时候,需要设置IPO,但是该版本的IPO/CTS选项下只有一个CTS Cell List,请问我该如何设置IPO?
多谢各位,紧急啊

楼主:
好吧,帮助里面貌似说软件已经自己识别了,不用设置了,不知道是不是?

网友:
你的新版本是什么版本?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 现在在用9.12,之前在用10.XX,

网友:
都可以不用管,CTS的时候在spec中设定单元就行。

记得以前的版本有footprint的要求的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 嗯嗯,多谢啊~~