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讨论] POR功耗评估及版图设计

楼主(2012-08-23):
请教一下问题:对于数模混合芯片的POR(power-on-reset)模块的设计,如何评估此模块的功耗,由于此模块主要作用在于上电复位,瞬态电流比较大,能达到mA级,而当稳态时,功耗确很小,那么这个时候,请问我们需要如何的给出相关功耗信息,版图设计时,又改如何去设计关键逻辑管及走线!?如果线太窄,多次(千万次)上电后,是否会因上电电迁移导致芯片无法工作?需要绘制此类版图?
先在此谢过了

网友(2012-11-11):
回复 楼主:

   顶!!!我也想知道啊!!!!

网友:
por太小了吧,功耗很小的,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   那一般IO单元的功耗是如何估计的呢?

网友:
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样大的电流,我碰到的都是uA级别的。

网友:
一般 por 都是小電流去充 Res + cap ..

你要大電流這很怪?

除非當 reset .  por=Low  此刻因為一堆LOGIC 都接LOW .
  可能又 mos  drian/source  會流大電流

但是 por 一般都是接 mos gate ..都是小電流阿

网友(2013-02-01):
POR不会有mA级别的电流的,功耗不用考虑。

楼主(2013-07-03):
回复 网友B:

   受教了

网友:
你要是考虑电迁移的话,做个EM和IR_DROP的分析看看

网友(2021-01-12):
por一般电流毒很小

网友:
it's ok for line width for just mA current