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时钟同步 fifo

楼主(2012-08-23):
一直没能彻底理解时钟同步的概念,请大侠们指点。我现在需要从外部DDR读数到片上ram,两个时钟不一样,这个时候需要时钟同步吗?异步fifo怎么实现时钟同步?谢谢

网友:
因为片外的和片上的RAM工作在不同的时钟域,需要采用异步fifo把数据的时钟域转换一下。时钟采样数据时需要一定的建立保持时间,直接去采样不同时钟的信号得不到正确的结果。100MHz的时钟采样70Msps的数据,可能一个数据会读到一次也可能会采样两次,当建立或保持时间不满足时会得到一个莫名其妙的数据出来.建议找一下相关的资料看一下

网友:
需要同步的。异步fifo读写两端的clk频率不一样,所以能跨时钟

网友:
异步fifo就是实现不同时钟域跨接的问题的。

网友:
异步FIFO可以理解为一个读写时钟不同的RAM,通过写时钟写入DDR的数据,再通过读时钟读出去;这样就解决了异步时钟域的数据传输问题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谢谢你的回答,那我可以理解成一个双口的ram,分别用两种时钟,当写满后,从另一端口读出?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不是写满后再读出,而是同时进行读写啊,只不过读写时钟不一样。建议你看看FIFO设计的相关文章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