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LDO的仿真

楼主(2012-08-23):
谁能帮忙解说一下LDO的仿真平台如何搭建啊,多谢

网友:
Need~~Bandgap, EA, Powermos, feedback resistance~~~~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 比如说做直流仿真,仿压差,要带负载电流源吗?

网友B(2020-08-20):
楼主好,我最近也在研究LDO。请问LDO直流仿真需要带负载电流吗?我的LDO直流仿真不带负载电流曲线会出现上凸然后趋于平稳,如果带负载的话,很低的Vin会有负的输出电压,请问是为什么?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楼主好,我最近也在研究LDO。请问LDO直流仿真需要带负载电流吗?我的LDO直流仿真不带负载电流曲线会出现上 ...

直流仿真也要看仿什么呀,比如说仿静态电流就不用,仿压差就需要满载,多看看论文吧。你说的那个问题,有负电压出现肯定是不对的,一般来说都是环路PM不够引起的,检查一下补偿是否正确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C:
直流仿真也要看仿什么呀,比如说仿静态电流就不用,仿压差就需要满载,多看看论文吧。你说的那个问题,有 ...

感谢回复!我是想仿真电路的压差,如果满载仿真的话,Vin从0变化到1.2V,Vout是从一个负值开始的,环路的stb仿真PM达到了65,所以应该不是您说的相位导致的吧。我将Vin设为0的时候,发现功率管栅端的压差为-1.7mV,如图所示,这是为什么呢?

dc仿真

dc仿真

网友B:
引用 网友C:
直流仿真也要看仿什么呀,比如说仿静态电流就不用,仿压差就需要满载,多看看论文吧。你说的那个问题,有 ...

额,上午明明回复了,但是为什么没有显示出来。。。
我想仿真的是压差,论文上大都给出结果图,没有说明仿真的形式,很头疼。我的电路的stb仿真出来的PM是65度,因此应该不是您说的PM不够的问题吧。我做了Vin在0V下的DC,发现功率管的栅压变成了负的,这个是为什么呢?

网友D:
引用 网友B:
楼主好,我最近也在研究LDO。请问LDO直流仿真需要带负载电流吗?我的LDO直流仿真不带负载电流曲线会出现上 ...

请问你的LDO中,误差放大器是几级放大器啊

网友B:
引用 网友D:
请问你的LDO中,误差放大器是几级放大器啊

我的误差放大器就是折叠式的共源共栅

网友(2021-07-06):
引用 网友B:
我的误差放大器就是折叠式的共源共栅

想请教一下,再ldo中,关于误差放大器,是不是只需要增益足够就行了呢,刚开始看ldo

网友(2022-01-03):
想问一下楼主你知道怎么仿LdropVlotage了吗

网友E:
引用 网友B:
感谢回复!我是想仿真电路的压差,如果满载仿真的话,Vin从0变化到1.2V,Vout是从一个负值开始的,环路的 ...

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,请问楼主知道问题出现在哪了吗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,请问楼主知道问题出现在哪了吗

年代太久远,有点记不清了。印象中是和我用了理想的电流源有关,你仔细分析分析电路的直流工作点是可以找出问题的,加油!!

网友F(2022-02-27):
楼主电路原理图可以分享下嘛,感激不尽了,小白现在仿真LDO没头绪

网友G:
引用 网友F:
楼主电路原理图可以分享下嘛,感激不尽了,小白现在仿真LDO没头绪

你好,请问你现在知道怎么仿真LDO了吗?

网友F:
引用 网友G:
你好,请问你现在知道怎么仿真LDO了吗?

枯了,还没有,不知道怎么加偏置

网友:
楼主可以分享下schematic电路图吗感激不尽了

网友:
这个问题,我可以帮你解答一下;400元。

网友(2022-04-25):
今天我也碰到这种情况,看了下还挺纳闷,其实就是一开始你给的理想电流源的大小,给的电流越大,VOUT开始就越低,因为前面LDO没起来的时候,电流源从地抽电流。你给个1uA 或者1nA,让他延迟到LDO起来了,再跳到1mA,100mA,这样你就会发现负电压很小,但其实也没什么关系,不影响其他仿真。

网友(2022-10-19):
引用 网友F:
枯了,还没有,不知道怎么加偏置

你好,请问你知道如何仿真了吗

网友(2023-09-14):
引用 网友B:
额,上午明明回复了,但是为什么没有显示出来。。。
我想仿真的是压差,论文上大都给出结果图,没有说明 ...

用电阻跑仿真,不要用电流源仿最小压差,电流源会出现负数