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关于仿真bandgap的PSRR的问题

楼主(2012-08-23):
在仿真bandgap的PSRR时(闭环),是不是直接在VDD上加个小信号,在基准输出端测下输出,增益的倒数就是PSRR吧!
我的问题是:PSRR不是等于AV除以电源上小信号到输出的增益吗?按上面的方法难道把闭环增益看成1了吗?(运放在bandgap内部),就是理解不了啊!可能是把用单独测量开环运放时的方法与仿真bandgap的PSRR的方法没理解啊!
   求指教!

网友:
直接在VDD上加个小信号,看輸出端囉~~~

http://ndltd.ncl.edu.tw/cgi-bin/gs32/gsweb.cgi?o=dnclcdr&s=id=%22099NTU05345051%22.&searchmode=basic

网友:
你把电源抑制比和共模抑制比搞混了吧。共模抑制比采取除AV呀。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Allen书中定义运放的PSRR是这样,其实想想该定义的含义应该可以理解为:运放输入信号和“电源纹波折合到运放输入”的比值,也可以理解为电源纹波对运放输入信号相对影响。所以仿真运放的PSRR+时,可以使用单位增益放大器直接在电源上加ac信号,看输出的幅频特性。其实不用单位增益放大器也是可以的,随便设置反馈系数,假设为K,仿真结果和前者只是一个1/K的差别而已。
Banggap和运放又不一样,你可以认为bandgap只有一个输入端,即为电源,和反馈运放无关,把PSRR定义成:输出电压受电源纹波的影响。所以可以直接在电源上加ac仿真了。
个人感觉只是定义的问题而已。其实可以把电源纹波看为噪声,只是看你折合到输入或者是输出。
不知道这样理解对不?

网友(2013-02-25):
准确的讲,bandgap只有PSR,电源抑制,即输出的vref对电源波动的抑制程度,和运算放大器的PSRR不同,运放才是两个增益之比。

网友:
对,闭环增益看成1。

网友(2015-07-03):
还是不太明白!

网友(2018-02-17):
用单独测量开环运放时的方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