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求大神cadence 里面的xf仿真如何使用

楼主(2012-08-23):
求大神cadence 里面的xf仿真如何使用,如何测得电路中随着输入小信号电压不断变化的跨导

网友:
小信号影响跨导吗?如果影响的话就不交小信号了吧。
倒是可以把随着输入直流电压变化跨导的变化情况画出来。
输入直流电压幅度设置为变量vdc,然后ouput>to be plot> 打开计算器 >op选项卡,然后点器件>会出来一个List>选gm。 然后参数扫描>扫描vdc

网友(2012-12-14):
回复 网友A:

    这是个好方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