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请教N——WELL under STIresistor的画法

楼主(2012-08-23):
新人一只,在rule里看到NWRSTI = (NWR AND NWELL) NOT INSIDE DIFF
请问下在layout里这种电阻的简单构成是怎么画的,难道就NWR,NWLL和DIFF三层layer的简单叠加?
谢谢~~

网友:
应该NWRSTI有NW电阻的标志层和NW,但是NW不在diff里面,没有diff层

网友:
结构应该是:电阻体是标志层和NW,电阻头是diff和NW