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OCV,CRPR疑问求助??

楼主(2012-08-23):
读PT文档关于
timing_early_launch_at_borrowing_latches的说明中有一段话,没看懂,大侠给指点一二

Since CRPR is a more sophisticated and accurate
means
of
pessimism
removal,
the
user
should
disable
timing_early_launch_at_borrowing_latches when CRPR is enabled so that CRPR applies to all paths in the design. In this mode, note that
the
D-pin
launch
time
is
not modified by the open edge CRP - since late launch

latency is used at the path startpoint, to additionally add
CRP
would

be
pessimistic, representing a "double-counting" of early-late differ
ences.

就是说CRPR方式比较好比较准确,使用的时候要关闭timing_early_launch_at_borrowing_latches,保证所有path都照顾到。从 In this mode后面就没看懂,什么叫open edge CRP ?怎么就算两次计入了呢?

楼主:
不知道为啥,排版拍好了,发出的帖子又变了,大家都包含,凑合看!

网友:
大概的意思是说,在用CRPR时,要关掉timing_early_launch_at_borrowing_latches
因为当信号提前到达latch时,它会直接传给下一级,不用等clock edge的到来,等同于这个latch是透明的,
所以就不需要计算这个latch的OCV,也不需要计算它上面的CRPR了。
如果不这样的话,这个latch作为上一级的endpoint和下一级的startpoint,clock path的delay会被derate为不同的数值,太悲观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