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讨论] ic中的电容

楼主(2012-08-23):
两个有极性的电容串联 ,中间相连接点的电位应该是什么?求解释 ~

网友:
电容串联,各个极板上电荷数量相等,然后自己算吧

网友:
你看这样对不对哈,你把两个串联电容当成一个,那么夹在这个上面的电压不就知道了么,然后串联分压,不就知道加在每一个电容上的电压各是多少了么,然后知道一个,从任意一边一减不就得到那个电压值了么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网上查看说是两个有极性的电容相串联相当于 等效于一个无极性的电容,而其中一个分压很小,相当于短路,这不知道怎么处理?

楼主:
这是一个存储器单元结构,BL1 与BL4 等因该都是下拉为0的。这里的电容应该怎么分析处理?读写过程应该是怎样的?各位大神求指点啊 ?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    这个极性不极性的我不知道,不过你也知道,电容是越串越小的,所以我估计它是说的这个意思,再怎么样的电容,它也应该符合KVL,你说对吧?不行的话你用软件仿真仿一下结果,然后要是与我说的那个不一样的话咱们再讨论哈~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嗯 谢谢啊~