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warning:Out of 14406 SDF statements, 14406 had null values

楼主(2012-08-23):
先给大家介绍我的思路:
  我为了做modelsim的后仿,用的是ICC之后的网表,然后将抽出的spef文件用PT做时序分析进而产生出做仿真的sdf文件。
  仿真时出现了如下警告
# ** Warning: (vsim-SDF-3924) D:/zhuyl/simulation/201208/0823/test1/sdf_pt2.sdf: Out of 14406 SDF statements, 14406 had null values.

接着提示我SDF反标注成功,有如下提示
# ** Note: (vsim-3587) SDF Backannotation Successfully Completed.
#    Time: 0 fs  Iteration: 0  Region: /tb_top  File: D:/zhuyl/simulation/201208/0823/test1/tb_top.v
#  Note : Cyclone II PLL is enabled
# Time: 0  Instance: tb_top.top.pll.altpll_component.pll1
接着就出现了错误
# ** Error: D:/zhuyl/simulation/201208/0823/test1/csm18ic_neg.v(6521): $hold( posedge CK &&& (flag == 1):104 ns, negedge D:104 ns, 500 ps );
#    Time: 104 ns  Iteration: 1  Instance: /tb_top/top/netlist_in/calibration_temp8_reg_0_
#  Note : Cyclone II PLL locked to incoming clock
# Time: 110000000  Instance: tb_top.top.pll.altpll_component.pll1
# ** Error: D:/zhuyl/simulation/201208/0823/test1/csm18ic_neg.v(6521): $hold( posedge CK &&& (flag == 1):114 ns, negedge D:114 ns, 500 ps );
#    Time: 114 ns  Iteration: 1  Instance: /tb_top/top/netlist_in/calibration_temp9_reg_12_
# ** Error: D:/zhuyl/simulation/201208/0823/test1/csm18ic_neg.v(6521): $hold( posedge CK &&& (flag == 1):114 ns, negedge D:114 ns, 500 ps );
#    Time: 114 ns  Iteration: 1  Instance: /tb_top/top/netlist_in/calibration_temp9_reg_13_
波形就是红线
希望大家帮我看看什么原因,特别是不是那个顶头的警告有问题,谢谢!

网友(2015-06-05):
最上边错误可以查看你的sdf文件,里边的timing信息都是一些三元组(min:typ:max),如果三元组内缺少某列比如,typ没有。则就会像这样:

(DELAYFILE
  (SDFVERSION "2.1")
  (DESIGN "SReg99")
  (DATE "Fri Jun  5 15:23:10 2015")
  (VENDOR "Cadence Design Systems, Inc.")
  (PROGRAM "Encounter")
  (VERSION "v13.20-p002_1 ((64bit) 09/30/2013 17:46 (Linux 2.6))")
  (DIVIDER /)
  (VOLTAGE 1.200000::1.200000)
  (PROCESS "best:typical:worst")
  (TEMPERATURE 27.000000::27.000000)
  (TIMESCALE 1.0 ns)

  (CELL
    (CELLTYPE  "SReg99")
    (INSTANCE)
      (DELAY
    (ABSOLUTE
    (INTERCONNECT FE_OFC3_preset/Z spShiftReg_reg\[5\]\[0\]/RN  (0.0002::0.0002) (0.0003::0.0003))
    (INTERCONNECT FE_OFC3_preset/Z spShiftReg_reg\[6\]\[0\]/RN  (0.0002::0.0002) (0.0003::0.0003))
    (INTERCONNECT FE_OFC3_preset/Z spShiftReg_reg\[7\]\[0\]/RN  (0.0002::0.0002) (0.0003::0.0003))
    (INTERCONNECT FE_OFC3_preset/Z spShiftReg_reg\[8\]\[0\]/RN  (0.0000::0.0000) (0.0000::0.0001))

那么如果modelsim中后仿就会出warning。timing都已0处理。

你想办法重新generate SDF文件是王道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