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讨论] 传感器电容读取芯片

楼主(2012-08-23):
看到不少MEMS电容读取芯片介绍,待测电容范围是多少多少,比如0~30pF,不知待测电容范围怎么确定?是测出来还是设计出来?是否可以调整?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  再向楼主学习

网友(2012-10-03):
看具体情况啊

网友:
这个可以先用电容测试仪初略测下值,找到范围再用芯片

网友(2012-12-11):
通过结构参数(通常等效平板电容)及分布电容确定

网友(2013-09-06):
    MEMS不都是集成封装(无论单chip或多chip)在同一块集成电路里的么?还有分立的电容读取芯片?那样岂不是会把板上的杂散电容都读进来了么?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有些特殊器件工艺不好集成电容

网友(2013-10-10):
学习学习,长长见识

网友(2017-08-30):
静静的看一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