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求教关于DDR控制器的SV验证问题

楼主(2012-08-23):
请教:对于DDR控制器,用SV应该怎么验证呢?具体的功能覆盖率点和交叉覆盖率点应该是哪些呢?还有输入指令和数据应该怎么约束产生?谢谢!

网友:
先把设计文档和设计特性了解清楚,在提取这些点。

网友:
这些本来和SV就没关系,是验证策略和方案的问题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