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pectre 仿真结果存放问题

楼主(2012-08-23):
大家好请问大家是否知道如何修改cadence spectre仿真完后的结果文件吗?因为当初设置硬盘的时候,空间太小了,所以稍微跑一下电路,硬盘就会满。
后续挂了一块新的虚拟硬盘,如何修改那个存放路径,谢谢!
都存放在了这边的simulation文件夹下了,一会就满了。郁闷呢,好心人,帮帮忙吧。
Red Hat Enterprise Linux  Red Hat Enterprise Linux

网友:
通过.cdsenv 设置默认的仿真器(Simulator):
asimenv.startup simulator string "spectre"
设置默认的仿真结果存放路径(Project directory):
asimenv.startup       projectDir      string  "~/simulation"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========修改此处路径

此处两条设置也可以通过.cdsinit来设置
envSetVal("asimenv.startup" "simulator" 'string "THE NAME FOR THE SIMULATOR YOU WANT AT START UP OF CADENCE VIRTUOSO")
envSetVal("asimenv.startup" "projectDir" 'string "PATH YOU WANT TO SAVE SIMULATION RESULTS")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非常感谢,已经试验成功,谢谢!

网友:
先了解一下  也许以后用的到

网友:
先点一下~~以后用得到!!~~多谢了!

网友(2023-02-10):
是把语句直接添加到.cdsinit里面吗?

网友(2023-03-26):
收藏了,以后会用到