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求教!xilinx仿真器下载问题!

楼主(2012-08-24):
用xilinx仿真器往CPLD里下目标文件时,总是报错: there are many unknown devices being detected, 鼠标点“yes”,就啥也没有了。
诡异的是我本来用的好好的,过了一会儿再用就这样了。
百度解决方法,有说TDO短路的,有说JTAG连接错了的,但我查过了都没问题。
还有一个说“tdo一直是低电平,或者相对tck来说保持较长时间低电平,就会报这个错”,这一点我不太明白,我用示波器量了TDO好像真的比TCK相对低(二者都是高电平),但这样该怎么解决呢?
跪谢!

网友(2014-07-24):
求问同样 问题 怎么解决的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