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modelsim仿真,出现错误$hold( posedge WENeg:10 ns, CENeg:10 ns, 1 ns );

楼主(2012-08-24):
如题,用modelsim仿真,testbench挂着nand flash的仿真模型,但是报错
Error: D:/controller/k9d1g08.v(521): $hold( posedge WENeg:10 ns, CENeg:10 ns, 1 ns );
#    Time: 10 ns  Iteration: 4  Instance: /ctl_top_tb/flash
有知道的么?

网友:
模型包含了时序检查信息,但你进行的可能是功能仿真。把模型最后一部分的时序检查屏蔽掉就好了。

网友:
说明的你的时序配合不符合testbench的要求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  屏蔽掉是没有报错了,但是也没有出正确的结果。是testbench写的有问题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