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chrt0.13工艺库安装后仿真出现错误

楼主(2012-08-24):
chrt0.13工艺库安装后仿真出现错误

仿真环境

仿真环境

错误提示

错误提示

解答急需 谢谢!

网友:
仔细检查下你的环境变量设置和库的调用信息。是否正确?或者model的路径对吗?你电路中的器件叫MP1和MN1,报错的是MN0和MP0,不是一个东西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 您好!能否说的再详细一点,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样的错误?您说的“仔细检查下你的环境变量设置和库的调用信息”具体该如何检查?谢谢!

网友:
具体情况也很难说清楚,我也没遇到过。你可以尝试看下你仿真路径下的input.scs文件,这个是仿真的网表,查看里面器件,model等等调用关系是否正确。很显然目前你仿真网表中的器件和你schematic中的内容是不一致的。其次还有可能是你安装pdk时候的路径和pdk中的cds.lib文件不一致。你在pdk的安装路径中找到cds.lib文件,看看相对路径或者绝对路径是否正确?

网友:
model 里面对应的尺寸如果是默认的话就会提不出来网表