诸位有 modelsim ae 10.0d for Linux版的Cr@ck方法吗?

楼主(2012-08-24):
诸位有 modelsim  ae 10.0d  for Linux版的Cr@ck方法吗?

注意是Linux版. windows版运行良好.因为一些原因必须使用Linux.
将windows版的 license拷到Linux下,能打开modelsim, 但是运行仿真报如下错误:
#**Error: Failure to obtain a Verilog simulation license.Unable to checkout any of these features:alteramtivsim or alteramtivlog.
#Error loading design.

不胜感激.

网友:
Linux下用wine MentorKG.exe ...
能解6.5,10解不了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 modelsim 能被QuartusII 12.0使用吗?

楼主:
说错了,是modelsim 6.5 能被QuartusII 12.0使用吗?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   試用VM產生license吧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我现在用来接10.0c的方法是,win和linux两个都下了,然后在win下面patch了一个license。把这个license放到linux下面,设置环境变量,
但也有个问题就是运行到vsim的时候就死了,不知道是什么问题。

vlib vlog 都是可以用的

网友(2012-12-16):
请问这个问题解决了吗

网友(2013-12-29):
我也是遇到了同样的问题。不知道有没有谁已经解决了这个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