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请教PT分析中出现的warning

楼主(2012-08-24):
Warning: Some timing arcs have been disabled for breaking timing loops or because of constant propagation. Use the 'report_disable_timing' command to get the list of these disabled timing arcs. (PTE-003)

请问上面这个warning是什么意思啊?

网友(2021-01-13):
在case 0和1选择的时候,有些timing path给禁用了,也就是把timing arc 打断了,没有做timing分析。现在我还在找怎么把这些disable path 给释放掉,不知道楼主解决没

网友(2022-04-06):
请问这个怎么解决的呢?谢谢!

网友(2024-06-12):
report_disable 打出报告,一一确认