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[已解決]DC的DFT Compiler讀入已串好scan chain的netlist

楼主(2012-08-24):
請教一下板上的神人
我有一個已經串好scan chain的netlist

透過以下 tcl 去 identify scan chain
set_scan_configuration -clock_mixing mix_edges
set_dft_signal -view existing_dft -type ScanClock -timing [list 45 55] -port [get_ports clk]
set_dft_signal -view existing_dft -type Reset -active_state 1 -port [get_ports reset]
set_scan_state scan_existing
set_scan_path chain1 -view existing_dft -scan_data_in [get_ports sin] -scan_data_out [get_ports sout] -scan_enable [get_ports se] -exact_length 2176 -scan_master_clock [get_ports clk] -infer_dft_signals
create_test_protocol

然後 report_scan_path 得到以下的結果

Scan_path    Len   ScanDataIn  ScanDataOut ScanEnable  MasterClock SlaveClock
-----------  ----- ----------- ----------- ----------- ----------- -----------
chain1       2176     sin                sout             se             clk

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
AS SPECIFIED BY USER
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

Scan_path     Cell_#    Instance_name            Clocks
---------     ------    -------------            ------
chain1        No scan cells to report

請教一下能人, 我是不是少了什麼步驟所以 DC 才沒辦法認出我的 chain

總是說  No scan cells to report

麻煩各位了 ^_^

楼主:
已解決了, 原來是忘了加 reset訊號。  ^_^

网友:
“-clock_mixing mix_edges”
汗一个,这也行?牛啊,用混合时钟,两种时钟沿都用

楼主:
只是有幾個D.Flip flop用negedge, ( clock都是同一個 ), 我在模擬上看好像沒什麼問題。

請教一下,這邊有哪裡需要特別留意的地方嗎?  我還沒有任何經驗。 感謝您了 ^^

网友:
能用这种混合类型的么? 同问

网友(2013-02-17):
回复 网友A:

   一般不用这样的设置,如果同一条chain里面有双沿出发的,对于那些负沿触发的可以插mux解决

网友(2014-01-16):
楼主,你好,我现在也遇到同样问题,请问你具体是怎么解决的,reset信号在哪需要处理?谢谢!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   你好,我記得我當時好像是Reset這隻pin腳出錯。

 因為我是用RC作Scan-chain,然後再透過dc去讀這條scan-chain

 但是因為RC會自動幫我修正reset訊號,因此有些reset是RC產生或是處理出來的。

 後來我重新修改了我的design,把reset這邊在RTL階段就重新寫好,切成dft mode時每個DFF的reset都可以控制的到。

 例如,我們在設計design的時候有些Reset會是某些電路運算出來的訊號,像這種訊號就要再自己切一個mux/dft_reset去修好他。

 這樣RC就不會特別幫我處理什麼Reset,然後我再用我原本的描述讓dc去認就成功了。

 具體而言,我在那次的練習中,學習到的經驗就是

 在串scan-chain的時候要follow好rule,就是"觀測性"跟"控制性",如果你design的控制性夠高,tool就不用Auto-fix太多東西

 這樣你串出來的design你自己對他的掌握度也會很高,因為很單純,每條路都是自己設計的

 所以只要你描述的scan clock, sin, sout 和reset 沒有錯誤的話

 DC一定都會認的出來。

 以上是我的經驗分享

 如果還是解決不了你的問題

 你可能要在詳細的描述一下你所遇到的狀況

 畢竟每個人卡的點都不大一樣

网友(2018-03-02):
Thanks for your sharing!!!

网友(2018-07-28):
回复 网友A:

如果RESET信号是芯片内部产生的,例如由电源模块(analog circuitr)产生的复位信号(这里指的不是digital的reset module),也就是不是从芯片的端口而来,该如何处理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