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pll open loop behavior simulation

楼主(2012-08-24):
如题  锁相环的开环特性 幅度和相位裕度怎么仿出来?求高手指点

网友:
图中用vccs和vcvs建立了pll的简单模型,楼主可以把自己设计的PLL中Icp,LPF,Kvco(注意模型中的单位是hz/v,如果是w/v,前面的2pi增益去掉就可以了)和N的参数加到模型中,在输入端口加ac源仿真幅频特性就可以了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 谢谢!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    非常感谢,vco那块的电容C是干什么用,怎么设置,另外 这个模型可以加噪声吗?

网友:
回复 网友C:

PLL 传输函数:

H(s)= Icp/2pi * H_lpf(s) *  Kvco/S * 1/N
    那个电容代表 1/S ,C=1

这个只能简单反应下开环的幅频特性,想看性能的东西,就用matlab吧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