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design之前netlist 中为什么不能有这些语句

楼主(2012-08-24):
小弟公司的flow,netlist进来后作一个check netlist的动作,得到下面的report。
Number of assign   =      0
Number of 1'b0     =    649
Number of 1'b1     =     22
Number of supply0  =      0
Number of supply1  =      0
Number of tri      =      0
Number of wand     =      0
Number of wor      =      0
Number of b-slash  =      0
Number of inout    =      2
Number of maintain =      0
我想知道为什么不能有assign 语句 有wor ,wand 的话会有什么后果,lib里面明明也有xor,xand的cell阿 ,另外b-slash和maintain是什么

网友:
现在的很多后端工具可以接受assign
wor ,wand 所对应的物理实体是什么?
b-slash = \ ,在许多工具里面有特殊的意义,不建议使用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 sorry,有部分看错了。wor,wand是多驱动源的线或和线与