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讨论] 分频器时钟 skew 的约束

楼主(2012-08-24):
最近做一分频器,输入是一个1.44g的时钟,2分频为720M,在对720M进行12分频为60M,
输出分别是1.44g,720M,60M的时钟,后端怎么做来保证这三个输出时钟的skew最小呢,

目前约束是这样加的,对720M,60M时钟设置 Generated Clock,
将三个时钟输出端口分布设置成 stop pin ,
在设置target skew 进行约束,

这样能进行一定的优化,有没有更好的办法?

网友:
三个时钟要做同步么?

网友:
没必要将三个时钟输出端口分布设置成 stop pin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 是的,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    不设置的话,输出端口默认的是 exclude pin 吧,
  那怎么保证三个时钟的同步呢?

网友:
实在skew难调的话,可以用命令balance 这3个clock

网友:
    所謂“保证这三个输出时钟的skew最小”一般是指它們的leaf pin的skew最小,而不是3個時鐘的root點的skew

楼主:
回复 网友C:

    因为后两个是generated clock ,这三个时钟输出端口是同一个时钟域了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    谢谢版大回复,

    这个是说:在分频器的输出端口其实不必要将这三个的skew做到最小,将来在别的模块根据不同的latency, 做这三个时钟之间的skew,

     确实这样约束更合理了,这个是pll里的一个分频器了,回去和人讨论下看行不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