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跑LVS是出现错误bad component subtype

楼主(2012-08-24):
我在跑LVS是出现这个错误,怎么解决,求大神帮助
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NCORRECT INSTANCES
DISC#  LAYOUT NAME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OURCE NAME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  1    X16/C2765(19.435,17.290)  C(mim_1p0)                      XI790/CC0  C(CP)
         bad component subtype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  2    X16/C2766(27.165,17.290)  C(mim_1p0)                      XI793/CC0  C(CP)
         bad component subtype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  3    X16/C2767(36.640,17.290)  C(mim_1p0)                      XI781/CC0  C(CP)
         bad component subtype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  4    X16/C2768(44.370,17.290)  C(mim_1p0)                      XI794/CC0  C(CP)
         bad component subtype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  5    X16/C2769(53.835,17.290)  C(mim_1p0)                      XI799/CC0  C(CP)
         bad component subtype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  6    X16/C2770(61.565,17.290)  C(mim_1p0)                      XI797/CC0  C(CP)
         bad component subtype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  7    X16/C2771(71.040,17.290)  C(mim_1p0)                      XI800/CC0  C(CP)
         bad component subtype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  8    X16/C2772(78.770,17.290)  C(mim_1p0)                      XI787/CC0  C(CP)
         bad component subtype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  9    X16/C2773(88.230,17.290)  C(mim_1p0)                      XI798/CC0  C(CP)
         bad component subtype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10    X16/C2774(95.960,17.290)  C(mim_1p0)                      XI796/CC0  C(CP)
         bad component subtype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11    X16/C2775(105.445,17.290)  C(mim_1p0)                     XI808/CC0  C(CP)
         bad component subtype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12    X16/C2776(113.175,17.290)  C(mim_1p0)                     XI802/CC0  C(CP)
         bad component subtype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13    X16/C2777(122.635,17.290)  C(mim_1p0)                     XI786/CC0  C(CP)
         bad component subtype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14    X16/C2778(130.365,17.290)  C(mim_1p0)                     XI807/CC0  C(CP)
         bad component subtype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15    X16/C2779(139.840,17.290)  C(mim_1p0)                     XI791/CC0  C(CP)
         bad component subtype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16    X16/C2780(147.570,17.290)  C(mim_1p0)                     XI803/CC0  C(CP)
         bad component subtype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17    X16/C2781(157.030,17.290)  C(mim_1p0)                     XI789/CC0  C(CP)
         bad component subtype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18    X16/C2782(164.760,17.290)  C(mim_1p0)                     XI812/CC0  C(CP)
         bad component subtype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19    X16/C2783(174.240,17.290)  C(mim_1p0)                     XI801/CC0  C(CP)
         bad component subtype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20    X16/C2784(181.970,17.290)  C(mim_1p0)                     XI811/CC0  C(CP)
         bad component subtype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21    X16/C2785(191.435,17.290)  C(mim_1p0)                     XI785/CC0  C(CP)
         bad component subtype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22    X16/C2786(199.165,17.290)  C(mim_1p0)                     XI788/CC0  C(CP)
         bad component subtype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23    X16/C2787(208.640,17.290)  C(mim_1p0)                     XI782/CC0  C(CP)
         bad component subtype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24    X16/C2788(216.370,17.290)  C(mim_1p0)                     XI784/CC0  C(CP)
         bad component subtype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25    X16/C2789(225.835,17.290)  C(mim_1p0)                     XI795/CC0  C(CP)
         bad component subtype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26    X16/C2790(233.565,17.290)  C(mim_1p0)                     XI783/CC0  C(CP)
         bad component subtype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27    X16/C2791(243.040,17.290)  C(mim_1p0)                     XI810/CC0  C(CP)
         bad component subtype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28    X16/C2792(250.770,17.290)  C(mim_1p0)                     XI806/CC0  C(CP)
         bad component subtype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29    X16/C2793(260.235,17.290)  C(mim_1p0)                     XI805/CC0  C(CP)
         bad component subtype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30    X16/C2794(267.965,17.290)  C(mim_1p0)                     XI804/CC0  C(CP)
         bad component subtype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31    X16/C2795(277.440,17.290)  C(mim_1p0)                     XI809/CC0  C(CP)
         bad component subtype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32    X16/C2796(285.170,17.290)  C(mim_1p0)                     XI792/CC0  C(CP)
         bad component subtype

我原理图中用的是mim_1p0,不知道怎么该,求大神,谢谢

网友:
两种方法,一种是你改线路模型名字将mim_1p0改成CP,或是改lvs文件将里提取器件的模型名CP改成mim_1p0。

网友:
就是电容种类出错了啊!

网友:
电容的类型没有匹配上,如果你确定layout没问题的话。在cdl上加上
.EQUIV mim_1p0=CP
就OK了!

网友:
类型画错了,网表上是CP电容,你画的是mim_1p0。网标与原理图不一致,可以让designer重新生成一下网表。

网友:
电容类型不匹配,再有就是版图上提取的电容模型好像是三端器件,有衬底;电路上的没有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   请问一下,我和楼主差不多的问题,但用了你的方法怎么不行啊,是不是还有什么地方没注意啊。

网友:
我觉得是你lvs rule里面的option没有开对吧,你开了mim_1p0的option ,没有开 cp的,那当然就不认了,去开一下你的option吧~~

网友:
*.EQUIV mim_1p0=CP

网友:
改正之前,请先确认 cmim等于CP。若不是,就算LVS对了,版图还是错的。

网友(2013-03-05):
为什么很多人发现LVS有问题都是手动去改网表呢,如果是严格按照电路进行设计的版图,那么这个错误就是版图的PCELL调用错了,或者某一层辅助layer(帮助LVS识别器件)没有画或者画成别的辅助层了。上面很多人说的要改cmim=cp,如果cmim和cp真的就是两个不同的器件,那版图就是真的有问题了。如果网表是从电路直接提出出来的或者是电路设计提供的,那么还是先从自己的版图入手去寻找错误吧,因为LVS从不骗人,所以你也不能用语句去骗自己。个人观点。

网友(2013-08-27):
碰到同样问题!!~!!

网友(2014-02-11):
回复 网友B:

大神! 我遇到类似的错误,果然是切换metal stack option之后忘了改rule的选项了...

网友(2015-01-07):
强力挖坟,楼主现在解决了吗?我也是遇到这个问题

网友:
赞成11楼的说法

网友:
类型画错了,电路要求的是cp类型,你画的不是,你和电路人员商量一下,确定用哪种类型的电容

网友:
确认layout没有问题,4楼的是正解。

网友:
一句话:改网表可以加深自己对layout与netlist与svdb里sp之间关系的认识

网友(2015-02-25):
device typr 錯誤
要嘛你用錯layout device
不然就是RD用錯

网友:
11楼好观点

网友(2015-06-12):
我这边使用华大九天的设计软件aether,两个mim电容,我各分成四个并联,最后识别了6个,其他两个就是无法识别,分别都是四个中的一个,奇了怪了,一样的错误,但是我另外六个都识别了,就这两个无法识别,只不过类型有区别,source name 是cmim,layout中那两个识别的是C5,其他六个通过的我没看到识别成什么类型,那就应该是cmim了,郁闷啊,老师说,删掉呢两个让六个通过后,再加上,正在试。。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C:

   确实是网表出了问题,layout中mim电容提取出来类型是C5,而原理图网表中生成的类型是CMIM,将网表中的cmim类型改为C5,lVS就过了,不知道公司的PDK中为什么要这么做,为什么不在LVS检查文件中添加上这些重命名规则,还让设计者自己更改。。。华大九天的软件后仿真还有一系列要更改的模型类型名字,后仿真版图中抽出来的是电容类型是C5,后仿的时候还要进去抽出来的寄生网表中将C5改回cmim,这样才能仿真,还有mos以及电阻二极管的类型都要重新手动修改,做个设计,大量时间花在修改网表上去了,还改来改去。。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C:

PDK太烂了吧---哪做的---

还有就是你这种情况,用hspice做设计要快---直接vim开网表,%s/c5/cmim/g不就ok了---直接在网表上改吧---

网友:
回复 网友D:

   参加的一个比赛,华大九天的aether软件,外加csmc的0.18 0.35PDK,做的是非常头疼啊。。。,是的指导书中给了这些后仿需要修改的命令,后来才看到

网友E(2017-03-16):
回复 网友A:

版图确认无误,于是直接将cdl改了,就不报这个错了

网友(2024-11-25):
在版图 重新调用这个器件

网友(2025-04-06):
引用 网友E:
回复 网友A:

版图确认无误,于是直接将cdl改了,就不报这个错了

可以问一下你们一直说的cdl是什么吗,我的文件夹里没有这个cdl后缀的文件呀